说说ddr1 sdr内存条合并的过程体验

楼主(2013-05-18):
出公差做长途火车无聊,手机发帖,图片是肯定没有了,凭记忆谈谈。
      sdr老内存没有什么,两条单面32m合并一条双面64m,俩64合128,俩128合256,三星现代内存混用都可以,中间问题就是焊工,不开机问题基本都是虚焊,焊好后用spdtool改内存spd中rank值,就是一个bank改成两个bank.比如混用的内存不稳定可以改spd降频使用,先用好内存开机,热插拔坏内存改spd,特别提醒热插拔时要把内存平齐下落,否则极有可能短路,烧坏内存线路板 烧坏内存槽 烧坏电源,这些我都发生了,还好我都费大力修复

网友:
ddr1内存合并,大多都是八位颗粒,也有少部分16位颗粒的,用spdtool看内存能看到,八位与16位不能混用,不同厂家颗粒差别很小,混用基本没问题,我把一条ddr1 333mhz现代与金士顿400mhz合并,改spd为400mhz能稳定运行 ,也遇到不稳定的降到333才可以。比如两条128m单面八颗粒合并为双面256,只要用spdtool改spd中rank值10为11,就一个bank改为俩bank就可以了,如果好颗粒可以适当超频使用。

网友:
我把威刚256 金邦256 单面八颗粒八位ddr400合并一个512很稳定。需要注意两个bank也可以在一面上,比如一条单面四颗粒128m 16位内存条,只能与类似内存合并,合并后就是单面八颗粒16位,两个bank。这种16位颗粒必须与16位合并,而且线路板也与8位的不同。

    合并第一要注意焊工,百分之八十问题就是虚焊,再就是改spd,不开机就热插拔改spd,热插拔只要小心就没事

网友:
老树开新花啊~

网友:
这个,有必要么?

网友(2014-02-11):
对于SPD刷写有什么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