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13-05-18):
        到手一台技展电源,很垃圾的,再者手机拍照很不给力,就不让大家看了。7500+393控制的,情况是 ,空载通电高压300正常,紫5v正常,绿线输出只有2v,而7500 4脚为4.5v,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这时测量7500 4脚电压降到3.7v,检查时发现低压侧一只整流管单侧击穿了,更换后故障依旧。并且试过将4脚直接接地,仍不能启动。向大家求个解决思路。谢谢!!!
       测量7500数据如下:1.7.9.10.16均为0v,2脚2.5v,3脚0.05v,4脚4.54v,5脚1.5v,6脚3.65v,8脚1.63v,11脚1.63v,12脚23.5v,13.14.15均为5v。
       393数据4.5.7脚均为0v,1脚0.12v,2脚0.79v,3脚0.05v,6脚1.33v,8脚5v。

网友:
初级大功率管性能是否正常?有无电解出现鼓包、漏液等异常?顺着绿线往上查一下看,有无异常零件?

网友:
请问从芯片数据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有没有重点一些的原件啊!

网友:
从芯片数据看不出来什么的 受外围电路影响,你的是339不是393吧?要是339的话,检查7500  13,14,15脚到339第三脚,正常的话应该是5V

网友:
2楼说得很好了,绿线电压偏低而4脚电压不能下降到0V,只有解决了7500才能有正常的输出

网友A:
4脚电压高,电路保护了,所以无电压输出,不启动,解除方法是去掉4脚上的连接电阻,开机看是否能启动。

网友:
确定是393,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电压高,电路保护了,所以无电压输出,不启动,解除方法是去掉4脚上的连接电阻,开机看是否能启动。

也试过了,焊开电阻的一路后4脚已不足1v,电阻的一端还是4.5v,任然无法启动。

网友B:
刚才又仔细量了一下(2楼老兄的指点),貌似有一只开关管ce极击穿,型号是c4977,请问一下可以用13007,两只一起直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仔细量了一下(2楼老兄的指点),貌似有一只开关管ce极击穿,型号是c4977,请问一下可以用13007,两只 ...

13007的参数中电流、功率比C4977高,如果脚位排列一样的话可试试,二只一起换是必须的

网友B:
我用一对D304X换下了4977,表示可以正常启动。只是风扇转速慢,量了一下5.7V,咋搞的啊?其他5v有5.4v,12v有12.4v,大致还算正常吧,就是风扇搞不懂,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对D304X换下了4977,表示可以正常启动。只是风扇转速慢,量了一下5.7V,咋搞的啊?其他5v有5.4v,12v ...

它的风扇可能加了电阻限压,嫌慢的话,直接改到12V输出那里就快了。

网友:
绿线的电压偶异常吧!

网友:
肯定是绿色的拉低不了

网友:
其他都没有变,换过开关管之后,可以启动了。

网友:
看来还是开关管坏的机率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