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5-18):
HS VS 信号检测 HS 直流1.8V ,对地阻值 500 VS 无 信号继续走,到TVP 77 78 81 82 无异常 这个电压是否是正常的投影修的少,望高手指点
无信号

网友:
行场对地阻值应该一样,如果不一样就按照短路或者断路维修,对地430-740之间,如果对地没有阻值,就直接按断路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