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导致花屏,不信就来看看!

楼主(2013-05-18):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38G,I3的U,问题是开机过LOGO就花屏,当时看到花屏的现象,第一反应就想到了硬盘,因为以前我都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而且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才发现是硬盘导致花屏的,所有对这样的花屏印象深刻!这硬盘导致花屏的现象和一般花屏不一样,屏上会出现长方形的方格,而且每个颜色不一样,有的在方格里还会出现有乱码这类的,很像扫描硬盘时出现的那些未知块状一样,所以很好判断的。现象我已经说了,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可先别怪显卡,换下硬盘试试,别走冤枉了!以前我说过硬盘导致花屏的,可是没人相信,哎,可悲!

 会员14934082元2023-9-25 22:59

网友(点评):
这个最早见于HP机子,东芝还是WD盘来的,碰到过三次

网友(点评):
两年前我就发了一样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0613-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硬盘引起花屏的故障还真的是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估计是硬盘的固件出错,输出数据错误引起的,花出现在硬盘引导以后,在引导以前都正常,还不会修,直接换了块

网友:
还真的第一次听说   以前真没遇到过   硬盘怎么会引起花屏    不解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  但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例如现在有  重启 马上又没有了。。。
这个为什么 求大师解释

网友:
N年前就遇到过了

网友A:
呵呵,我很久前就遇到过了,我给他们说硬盘也会导致花屏,他们都不信,真是没办法,只有发帖证明下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i,宏基4520 AMD+8400GS 想都没想直接杀了8400  最后坑爹了,硬盘是坏的,记忆犹深,

网友:
遇到过重启这样花的,关机在开就不花,一直未解

网友:
不敢相信啊      硬盘也能引起花屏    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    晕

网友:
去年遇到过是时有时无,也是修了好长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过 , 台式机的上面的硬盘 花屏   不过我们这个花屏是被新来的学徒搞的

网友:
这种现象的经验很宝贵呀 赞一个

网友:
关键在这里: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看到这个能联想到HDD!

网友:
具体一点的说是系统的问题引起的  我修过台式机就是和楼主一样的现象 到硬盘引导就这样了 还进不去系统 重新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确实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刚入行不久的新手来说。鲜为少见呀。。

网友:
就惠普CQ40的遇到过一次,干显卡了,后来发现还是那样,换硬盘OK

网友:
联想G430遇见过一次。我还以为是特例。

网友:
这个也真是比较的特别啊!!硬盘也快加入到花屏的故障了

网友:
上次修到过  有保的机子

网友:
上面不是提示硬盘错误吗

网友:
请发一张 拔掉硬盘后 显示正常的图片。谢谢

网友:
无需换硬盘  做系统就好了  我遇过好几次了

网友: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磁盘读取时出错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很多的,而且都是西数硬盘,像这种情况不插硬盘就没事,只要插上原机硬盘就出现一些方格子与字母,把硬盘低格下就解决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很久前就遇到过了,我给他们说硬盘也会导致花屏,他们都不信,真是没办法,只有发帖证明下咯!

电脑的问题真的是多啊,又学习了。

网友:
楼主,那请问你扫描那硬盘没有,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有遇到过。开始去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才慢慢去找问题。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哦,只是听说过。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可以报显卡问题和硬盘问题吗,好吧我邪恶了。先做系统,还是花屏就给客户换硬盘,就不对显卡下手了。

网友:
干接触笔记本时,听朋友说过台式机会这样的。原来笔记本也会……

网友:
这种问题,台式机上很常见,笔记本上倒是很少!偶以前也碰到过一次,ASUS的笔记本!也是硬盘引起的花屏|

网友:
现在没遇到,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什么原因了,又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也能?!  我记得u盘启动如果不行的花 也能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呵呵 ,这个应该容易看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