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间歇失灵

楼主(2013-05-18):
一台新组装的电脑,主板只有一个ps2接口接键盘,所以使用usb鼠标,用的xp系统电脑开机后有时候鼠标用着用着就不动了,有时一连好几天鼠标都是好的,有时候刚开机鼠标就不动了。鼠标是新的没有故障,主板也更换过一次,问题还是这样。大家遇到过吗?这是与硬件有关还是跟软件有关

网友A:
有啊,好像比较多,应该是鼠标或者键盘问题吧

网友B:
换个usb键盘试试,现在新主板只有一个口,在认不出usb的状态下应急用的

网友:
是不是插在USB3.0蓝色接口上面了啊,我的鼠标插2.0的没问题,插3.0的就时好时坏,不过键盘插3.0的没问题,既然换过主板,鼠标是好的,重装USB的驱动看看

网友C:
换个品牌型号的鼠标吧,不兼容,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确实是存在的。

网友:
没有,鼠标插在与ps2口平行的usb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好像比较多,应该是鼠标或者键盘问题吧

鼠标换过,确定鼠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品牌型号的鼠标吧,不兼容,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确实是存在的。

双飞燕的usb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sb键盘试试,现在新主板只有一个口,在认不出usb的状态下应急用的

主板华硕p8b75mlx

网友D:
可能ps2接口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ps2接口虚焊了~

不会吧朋友,两片都是新板,同时虚焊的几率很低吧

网友:
I/O芯片检查一下

网友E:
我之前用的力拓的也有这个现象,间断故障,有时候拔出来重新插就好,有时还是没用,最后发现时鼠标键盘问题,另外楼主有没有换下电源看看呢!电源也引起!

网友F:
装了2台一样的新电脑,其中一台用了一段时间估计一个月左右吧,做文件和QQ有时自动打开好多窗口,但有时正常使用一天又正常,以为系统问题,换了系统还一样,怀疑PS2键盘鼠标有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其他牌子键鼠套装就好了。

网友:
换个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鼠标线内部有接触不良 似断非断那种

网友:
把usb设成1.1模式试试

网友G:
建议换个450W的品牌电源,
键盘鼠标都换另个品牌的,
换个系统,

网友:
先换个鼠标,试试,不行的话换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用的力拓的也有这个现象,间断故障,有时候拔出来重新插就好,有时还是没用,最后发现时鼠标键盘问题 ...

换了其他牌子的主板,电源也换了。机器现在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了2台一样的新电脑,其中一台用了一段时间估计一个月左右吧,做文件和QQ有时自动打开好多窗口,但有时正常 ...

我更换了其他牌子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个450W的品牌电源,
键盘鼠标都换另个品牌的,
换个系统,

更换了其他牌子的主板,电源也更换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板io应该没问题!

那按你这么说 新板也不会鼠标间接失灵喽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F:
装了2台一样的新电脑,其中一台用了一段时间估计一个月左右吧,做文件和QQ有时自动打开好多窗口,但有时正 ...

问题千奇百怪啊?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