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770/D3 不通电

楼主(2013-05-18):
客户说之前一开机转几下就停了,现在是不通电。
这块板好像没有IO? 开机针脚有5V电压,强行开机不跑码,CPU也没电压,USB上面那排的第二个脚 对地阻值80左右,1117 中间脚也是80左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cpu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台低了吧,肯定是南桥吧

网友:
是只有这一个口,还是所有USB的都是80

网友:
NV的东西,一般那是桥坏,桥虚焊的多些。

网友:
80明显偏小啊,南桥应该有问题了,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