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板子

楼主(2013-05-18):
soyo的板子,测各种供电没问题诊断卡一直E0 、B8循环跳变。。。。。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时钟测了没有?还有复位灯是不是一直亮着?

网友:
CMOS 还原下 试试

网友:
清除一下CMOS

网友:
梅捷的板子,多数是桥虚焊了

网友:
涮涮内存槽

网友:
搞不懂了 师傅测了供电没问题 让我刷了BIOS  问题照旧 拿给别的别的师傅修  晕 内存问题 换条内存换个插槽就行了 内存烧了是看出来了金手指有俩处烧没金属贴片了   没去试试那么多 有换新内存 忘了换另一个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