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好吗,该首选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楼主(2013-05-18):
宏基显示器好吗,该首选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我觉得  组装机的显示器还是  三星  飞利浦   AOC  LG

网友:
AOC LG 宏基 都行吧 三星的还是放弃吧 返修率高

网友(点评):
没有不返修的显示器

网友:
呵呵 多看看论坛里面的分享吧 还有就是你可能不搞硬件维修

网友:
返修与卖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要是我自己选择,,一要选择3年保修的(主要是保屏),二要选择显示效果能满足自己的。这样的要求,一般以aoc首选。

网友:
只要有质保都是那么回事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都大同小异,还不是就那么两个厂做的,档次选高一点的就可以了,主要是客户愿意花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