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OS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18):
      开机不跑码,发现网线接口处两个灯都长亮(待机时就亮),拆下网络芯片(RTL8100C)灯不亮了,就能开机跑码。换上新的网络芯片又是灯长亮,开机不跑码。那就换南桥(VT8237R PLUS)吧?BGA好后,一开机故障依旧。网络芯片的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到南桥的AD线也正常(挨个量的对地阻值),请问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是笔记本吗。多换个网卡吧。以前碰见过网卡烧了取了能跑马换了个网卡上去就不跑再换个好的就OK了。当时都是料板拆的

网友:
确定不是网络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