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31为何认得到U却进不了PE系统,这是为何 求解求解

楼主(2013-05-18):
IBM31为何认得到U却进不了PE系统,这是为何, 求助高手

网友:
内存换下试试

网友A:
31是神马东西 电脑型号吗?    麻烦LZ说的详细些     认得到U是神马意思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B:
BIOS设置不对    U盘不兼容等等 之前一台CQ40  换了三个U盘  PE都是一个版本的   只有一个能进去

网友C:
换个U盘试试

网友D:
BIOS设置不对    U盘不兼容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是神马东西 电脑型号吗?    麻烦LZ说的详细些     认得到U是神马意思

请注意你的语言用词  别说脏话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不对    U盘不兼容等等 之前一台CQ40  换了三个U盘  PE都是一个版本的   只有一个能进去

OK,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设置不对    U盘不兼容等等

OK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盘试试

呵呵  这个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不对    U盘不兼容等等 之前一台CQ40  换了三个U盘  PE都是一个版本的   只有一个能进去

应该是U不兼容  我换了6-7个U终于可以进去了  呵呵

网友:
用WIN7或WIN8PE

网友:
哥们  你说的这个估计不行,你认为这么旧的机型能装WIN7。8吗?

网友:
换个PE试下吧。

网友:
楼主应该做个量产的U  那样应该会好用一些

网友(2015-11-14):
BIOS有没有设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