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k 是个什么粘片元件

楼主(2013-05-18):
取下来测有10K 难不成就是10K。 有遇到的朋友分享哈

网友:
都没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能详细点不?没听懂。

网友:
图片上看。 是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
没有见过OK的,应该是10K,如果是0欧,也只是0

网友:
是零K电阻,那阻值就是0呀,还用问吗?精密取样电阻必须原阻代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