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通电

楼主(2013-05-18):
维修基本法则(1.目检法/2.触摸法3./去污法/4.断线法/5.强行加电法/6.对比法/7.替换法)
1.查各电压是否对地短路(+-12V/+5/+-3.3/POWER等)
2.查南桥的电源控制信号和到I/O的信号是否正常
3.查跳冒是否正确,LLT电路是否对地短路
4.强行上电(使电源PO-ON对地短路),量各电压是否偏低,南桥晶振是否为32.7M 触摸南桥,I/O等芯片是否发烫
5.在以上都正常的情况下,只好换I/O或南桥了

网友:
楼主是针对台式机的吧,笔记本不一样的

网友(2013-09-05):
学习了,家里有个不上电的主板,回去试一下。

网友:
思路很明确  顶个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的地方 上电摸摸有没有烫的地方也算是基本

网友:
电源问题啊

网友:
主板问题或开关

网友(2013-12-13):
1.目检法/2.触摸法3./去污法/4.断线法/5.强行加电法/6.对比法/7.替换法       2跟3反了吧!

网友:
查信号不是那么好查的吧,得跑线路,还要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