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笔记本不捡内置摄像头

楼主(2013-05-18):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子型号为DEELL1427,故障为开机不到30秒就掉电,然后我就把机子折开发现里面的导热硅胶己经干了,丛新上导热硅胶后开机正常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是不捡内置摄像头,我 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各位师傅帮忙到底是什么回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找下线路正常不,换个摄像头试试,测USB总线,南桥

网友:
打下排线的阻值 看排线是不是好的   测下供电   如果正常 就换摄像头

网友:
额 系统里面看不见 QQ能用的

网友:
摄像头好的话,打下值看看线路正常不

网友:
换下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也不能用

本机以解决原来南桥挂了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