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隔离保护动作

楼主(2013-05-18):
手上有个R61I的机子 集成显卡,拿到为隔离保护电路动作,拿到换了BD4176KVT,还是没输出再查为F5保险熔断,换了通了,3V 5V 1.8V都出来,但是待机电流偏高0.13V,不触发取了EC待机电流正常0.04V,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没思路改查那个信号了,求各位师兄指点一下,怀疑是不是南桥挂了还是哪个信号没对

网友: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先查各大电感是否有短路啊!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0.13V  看一下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各个电感对地的阻止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