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85LA0DX和NPCE885PA0DX!!!

楼主(2013-05-18):
NPCE885LA0DX和NPCE885PA0DX这两个IO,经实验表明是不能通用的。因为我没有885的图纸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代用。机器是DELL 灵越3420  原芯片是885PA0DX,插数字电源有3、5V。后来定了个885LA0DX换上,3/5V丢失,换上原芯片又有了。(不存在焊工问题)。知道的有多少人。举个手!!!

顺便求一下DELL灵越3420图纸。板号:DV14 MLK UMA

网友(2014-04-30):
谢谢,好经验,下回遇到这种型号的就不去代换了!

网友(2014-07-25):
NPCE885的图纸怎么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
有的话,大神来一个,留时间长就不新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