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卡LOG

楼主(2013-05-18):
这是台联想E430 I3的CPU,一开始拿来是不开机的,没有3V.5V,在论坛上看到有贴说把PQ407拿掉后,3V,5V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触发。随后换了个IO后可以开机,显示正常了。。但是还有问题,就是开机就卡在LOG画面这里不动了。。有没有人遇到这个情况?BIOS也和EC的BIOS都刷过了,还是卡在那里。。U口也没有坏。

补充内容 (2013-5-23 11:18):
客人不给时间,最后没修好让他拿回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换了IO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看下USB接口有没有问题  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刷bios,检查usb口!

网友B:
刷bios,看U口。都不行再看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IO  刷下BIOS看看~

原来不触发就是IO坏了,现在是换一个新的IO的,可以开机就不卡在那里。。。BIOS刷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看U口。都不行再看sb吧

BIOS刷过了,U口没有坏,没短路,5V正常//就只有SB没有动,是单桥来的,打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卡LOGO都是南桥的问题多

这个是单桥来的哦

网友:
单桥的坏的可能性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是南北桥芯片组合的吗

是的。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E216A632

网友D:
硬盘坏没??我那天一台笔记本就是这样的。硬盘坏了。

网友:
先拆外设,再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没??我那天一台笔记本就是这样的。硬盘坏了。

硬盘都没有插上,裸机的时候都是卡在那里的

网友:
再不行的话,可能桥也坏了。

网友:
裸板测试,不行干桥

网友:
有一次我有个卡logo,换MH55的桥就好了啊,我建议楼主换个桥看下

网友:
感觉还是单桥坏多点

网友:
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