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显卡黄色感叹号修复

楼主(2013-05-18):
接到r428,显卡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识别到了型号但是有黄色感叹号,显卡功能不正常,有的时候再windows滚动图标过后就灰屏,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当做软件问题处理,换了xp sp2 sp3 ghost 纯净 win7 win8 官方驱动都不能解决,重新做显卡还是没解决。看显卡型号n11m-ge1-b-a3,手边没有一样的,用n10m-gs2-b-a2代换,进系统设备管理器中已经正常认到显卡,型号显示有变化。测试一切正常。这里大家注意!!并不是说所有笔记本在遇到这种问题是都直接干显卡,比如华硕的k42j系列您不装原版驱动,大约有60%的机器在装完ghost系统自带显卡驱动后出现进系统欢迎时卡机,或者进系统能听见声音灰屏,这时大家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卸载时选上同时删除软件,再正常启动进系统下载官方驱动就能解决。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充分排除了软件问题再查硬件。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参考。

网友(2016-03-06):
最经典的机器就是联想的Y460 560 机器  还有HP的 大部分机器 都有这种问题 驱动不兼容导致进系统有音乐没图像

网友:
asus 的机器的确要装官网的驱动才能正常,我也遇到过几次,有一次还走了弯路,把显卡换了全新的都没解决,最后想到换驱动!维修还是遵循先软后硬!

网友:
前几年有遇到 系统安装完重启进不去系统的  确定是系统版本问题   但是现在的系统没遇到过了

网友:
恩,有时候还是要认真检测

网友:
ASUS的遇到过,重装系统就这样了

网友:
不知优没有试过驱动精灵更新最新的驱动 重封装的系统很多驱动都是就旧的

网友:
软件方面很少研究,如果下次遇到LZ所说的问题不妨试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