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分类

楼主(2013-05-18):
主板分类芯片分类
INTEL:Socket386、Socket486、Socket586、Socket686、Socket370(810主板、815主板)
主板(3张)、Socket478(845主板、865主板)、LGA 775(915主板、945主板、965主板、G31主板、P31主板、G41主板、P41主板、P43主板)、LGA 1156(H55主板、H57主板、P55主板、P57主板、Q57主板)、LGA 1155分为6系、7系两个系列(6系主板有:H61主板、H67主板、P67主板、Z68主板。7系主板有:B75、Z75、Z77、H77。)、LGA 1366(X58主板)、LGA 2011(X79主板)
AMD:Socket AM2\AM2+ (760G主板、770主板、780G主板,785G主板、790GX主板)、AM3\AM3+(870G主板、880G主板、890GX主板、890FX主板、970主板、990X主板、990FX主板)、FM1(A55主板、A75主板)、FM2(A55主板、A75主板、A85主板)
同一级的CPU往往也还有进一步的划分,如奔腾主板,就有是否支持多能奔腾(P55C,MMX要求主板内建双电压),是否支持Cyrix 6x86、AMD 5k86 (都是奔腾级的CPU,要求主板有更好的散热性)等区别。[1]
类型分类
  iker extreme主板-华硕
ISA(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工业标准体系结构总线。
EISA(Extension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扩展标准体系结构总线.
MCA(Micro Channel)微通道总线。此外,为了解决CPU与高速外设之间传输速度慢的"瓶颈"问题,出现了两种局部总线,它们是:
VESA(Video Electronic Standards Association)视频电子标准协会局部总线,简称VL总线.
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围部件互连局部总线,简称PCI总线。486级的主板多采用VL总线,而奔腾主板多采用PCI总线。继PCI之后又开发了更外围的接口总线,它们是: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IEEE1394[2](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协会1394标准)俗称"火线(Fire Ware)
芯片组分类
按逻辑控制芯片组分类
这些芯片组中集成了对CPU、CACHE、I/0和总线的控制。586以上的主板对芯片组的作用尤为重视。Intel公司出品的用于586主板的芯片组有:LX 早期的用于Pentium 60和66MHz CPU的芯片组。
NX 海王星(Neptune),支持Pentium 75 MHz以上的CPU,在Intel 430 FX芯片组推出之前很流行,已不多见。
FX 在430和440两个系列中均有该芯片组,前者用于Pentium,后者用于Pentium Pro。HX Intel 430系列,用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商用微机。VX Intel 430系列,在HX基础上针对普通的多媒体应用作了优化和精简。有被TX取代的趋势。TX Intel 430系列的最新芯片组,专门针对PentiumMMX技术进行了优化。GX、KX Intel 450系列,用于Pentium Pro,GX为服务器设计,KX用于工作站和高性能桌面PC。MX Intel 430系列,专门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奔腾级芯片组,参见《Intel 430 MX芯片组》。非Intel公司的芯片组有:VT82C5xx系列 ⅥA公司出品的586芯片组。
SiS系列 SiS公司出品,在非Intel芯片组中名气较大。
Opti系列 Opti公司出品,采用的主板商较少。
结构分类
AT 标准尺寸的主板,IBM PC/A机首先使用而得名,有的486、586主板也采用AT结构布局。  px865pe pro主板
Baby AT 袖珍尺寸的主板,比AT主板小,因而得名。很多原装机的一体化主板首先采用此主板结构。
ATX改进型的AT主板,对主板上元件布局作了优化,有更好的散热性和集成度,需要配合专门的ATX机箱使用。
一体化(All in one) 主板上集成了声音,显示等多种电路,一般不需再插卡就能工作,具有高集成度和节省空间的优点,但也有维修不便和升级困难的缺点。在原装品牌机中采用较多·NLX Intel最新的主板结构,最大特点是主板、CPU的升级灵活方便有效,不再需要每推出一种CPU就必须更新主板设计此外还有一些上述主板的变形结构,如华硕主板就大量采用了3/4 Baby AT尺寸的主板结构。
功能分类
PnP功能带有PnP BIOS的主板配合PnP操作系统[1](如Win95)可帮助用户自动配置主机外设,做  t41-a7主板
到"即插即用"
节能(绿色)功能一般在开机时有能源之星(Energy Star)标志,能在用户不使用主机时自动进入等待和休眠状态,在此期间降低CPU及各部件的功耗
无跳线主板这是一种新型的主板,是对PnP主板的进一步改进。在这种主板上,连CPU的类型、工作电压等都无须用跳线开关,均自动识别,只需用软件略作调整即可。经过Remark的CPU在这种主板上将无所遁形。486以前的主板一般没有上述功能,586以上的主板均配有PnP和节能功能,部分原装品牌机中还可通过主板控制主机电源的通断,进一步做到智能开/关机,这在兼容机主板上还很少见,但肯定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跳线主板将是主板发展的另一个方向。
其它分类
按主板的结构特点分类还可分为基于CPU的主板、基于适配电路的主板、一体化主板等类型。基于CPU的一体化的主板是较佳的选择。
按印制电路板的工艺分类又可分为双层结构板、四层结构板、六层结构板等;以四层结构板的产品为主。
按元件安装及焊接工艺分类又有表面安装焊接工艺板和DIP传统工艺板。
按CPU插座分类,如Socket 7主板、Slot 1主板等。
按存储器容量分类,如16M主板、32M主板、64M主板等。
按是否即插即用分类,如PnP主板、非PnP主板等。
按系统总线的带宽分类,如66MHz主板、100MHz主板等。
按数据端口分类,如SCSI主板、EDO主板、AGP主板等。
按扩展槽分类,如EISA主板、PCI主板、USB主板等。
按生产厂家分类,如华硕主板、技嘉主板等。
板的构成
主板的平面是一块PCB(印刷电路板),一般采用四层板或六层板。相对而言,为节省成本,低档主板多为四层板:主信号层、接地层、电源层、次信号层,而六层板则增加了辅助电源层和中信号层,因此
主板(20张),六层PCB的主板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主板也更加稳定。

网友(2017-03-22):
楼主辛苦花了一番功夫 谢了

网友(2017-05-09):
主板就分英特尔 和AMD

网友:
主板一般分英特尔和AMD 两类

网友:
真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2017-08-20):
谢谢老师指点,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