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

楼主(2013-05-18):
接到顾客一台戴尔灵越15R的本子,具体型号忘了,顾客要求win8改win7,因硬盘没有重要数据,我将硬盘重新分区,系统装好后各项功能正常,但风扇常转了,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不明白的是格式化硬盘后BIOS怎么就变了呢,遇到过朋友请说说

网友:
硬盘分区不会影响到BIOS吧,之前没有遇到过,我感觉是系统有区别造成的,到那时你说换了BIOS解决了,我就不解了

网友(2013-09-19):
win7  win8   能说说具体装系统时哪里不一样么

网友:
应该是你装了WIN7后没装好电源管理软件DELL Power Manage。系统默认都是在高性能模式了

网友(2013-11-16):
楼主 ,问题解决了,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