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金河田电源,加个显卡就无法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3-05-18):
这个电源还是人家送的,一开始还能用,没想到1个月后就开不了机了,用主板集成显卡能开机,加个显卡就无法开不了机
显卡是好的。

网友:
按负载弱来修,更换一下12V、5V的后级电容和待机电容,再不行检查主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是否一致、电压要在1.0V以上(带载),否则更换小电容

网友A:
电源的额定输入才220V。。。。带显卡带不起来

网友(点评):
这个不会的,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好,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额定输入才220V。。。。带显卡带不起来

神一样的人呀。电源是220V。但提供主板有220V电压吗????输出有几组电压的嘛。输入220V不等于输出 就一定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一样的人呀。电源是220V。但提供主板有220V电压吗????输出有几组电压的嘛。输入220V不等于输出 就一 ...

。。。语文没学好。。。表达不清晰。。不用这么抠吧

网友:
如果电源没虚标的话,就是电容容量减小或开关管老化,2楼的方法挺好,另外主电容也试试。

网友:
负载带不起来,一般都是电容,后级滤波电容,或大电容,你这个电源可能是标了300w,但是实际功率没有300w,你看你那个5v电流很小的一般300w以上都是20a的电流,还有12v的电流也有点小的

网友:
一看这电源明显有些老化了,集成显卡还可以抗得起加显卡的话肯定是不行

网友C:
显卡的 电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 电压不够吧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电源才额定220W,你看12V才14A.

网友:
基本上算是废了,就算把电容换一遍也撑不了太久的,本身的功率就不大!

网友:
代负载能力差  把电容那些换了 不行再把光耦也换了吧

网友D:
不够功夫钱,直接扔,买个新的450w的拿货也就60块钱,修不好把板子也给你搞坏了。

网友(点评):
朋友,450w的电源只要质量过得去,就是不带pfc,光电容,ic,变压器也不止一百块啊。

网友(点评):
峰值450W吧,额定450W的60块都买不到旧的.

网友:
电源有危险,维修需谨慎。 。

网友:
这电源有修过,5VSB电路中有电容有问题,7500B12脚供电外面的电容换掉,等机10还是16V的电容换新的,这电容看着就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够功夫钱,直接扔,买个新的450w的拿货也就60块钱,修不好把板子也给你搞坏了。

450W才60元,我看这个电源可能也带不起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够功夫钱,直接扔,买个新的450w的拿货也就60块钱,修不好把板子也给你搞坏了。

不可能吧 我这边拿个虚标的380W 都要60了

网友:
电源时间太久了,做备用吧!

网友:
那你量量  看是不是显卡电压不够

网友:
你这个电源额定才二百瓦左右,你看看你的电脑总功率是多少,如果总功率大于二百或接近二百瓦的话,你就要换电源了

网友:
已经换电源了,这个留着做亮机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  把开关管上的两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了。换成50V10UF的。

网友:
典型的180W电源,标签没用。

网友F:
有没有电容鼓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电容鼓包啊

没有发现,只看到有个电阻周围的PCB板已经烘了发黄了,测了一下电阻有7.2欧,不知是不是阻值小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额定220W,峰值300W电源带一般的独立显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独立供电显卡除外),这个我试过。你的电源应该是老化导致的,但是直接换大功率管,这个方法我不敢苟同,建议不要去试。因为一般开关电源的线路设计适合功率管匹配的,如果换一个大功率的管子,有可能会因为激励不足,导致功率管处于半导通状态发热严重而烧毁,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换几个输出电容试试吧!不行就别修了,这电源功率本来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吧 我这边拿个虚标的380W 都要60了

咋就没人信呢,我装amd955四核独立显卡都一直用480w垃圾电源,保期内从没坏过,坏了厂家保。过保坏了那也不是咱的责任。60一个盒装,我在中关村里拿货,每次都拿一件10个。可能渠道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