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高压 开电脑好的 关电脑白屏 跪求

楼主(2013-05-18):
显示器改高压  开电脑好的  关电脑白屏  跪求  联想显示器     高压条改过就这样了   用是好的   关掉就白屏   求帮助

网友A:
ON/OFF 接错了  找不到开启信号  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5V上面去

网友:
ON\OFF没搞对,测下关机时候哪个没有电,一般3.3V

网友:
是高压开启信号接错了,你测量下板上有个电压是开机时才有的(3.3V),关机则为0V。这线接高压ON/OFF这脚。

网友:
关机白屏说明电脑关机而灯管还在工作, 看下你的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ON/OFF 接错

网友:
先把接好的高压条拆下,找到主板和电源板的接口电路 测试OFF/ON电路 开机为3-5V 关机为0V 如果开关机都有电压 主板有故障,或者电路设计OFF/ON在高压部分

网友:
仔细看下驱动板到高压条的线 两边能不能对上 你说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启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吗?

网友:
驱动板找3.3V  还是这样  开机好的   显示器不用白屏   开关关还是白屏   联想显示器

网友:
你应该把你改装的,发几张照片出来。这样大家一目了然。接线与焊接处照清晰点

网友:
ON\OFF接错了,高压条上都有标识的啊

网友:
那就是你亮度调节那根线焊错了

网友:
线接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OFF 接错了  找不到开启信号  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5V上面去

请指点下直接接到屏供电5V上面去,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指点下直接接到屏供电5V上面去,怎么接?

驱动板上 排线的第30脚吧  有5V 去测试下

网友:
接错开关 信号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 排线的第30脚吧  有5V 去测试下

也可以直接接到这驱动板排线的第30脚,能代替ON/OFF吗?

网友:
开关信号取错了

网友:
一般原高压板上有2个3V的电路,一个是开机信号电路,一个是屏幕亮度调节电路,你可能是搭在了亮度调节电路上了,你在通电找找看,接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能的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