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 独显,945,T2080 待机0.045不触发

楼主(2013-05-18):
联想14001 独显,945,T2080 待机0.045不触发

板号:LA 3781P

无3。5V,IC MAX8734A

网友:
B+短路,对地8欧,,,

网友:
在最小化后,发现B+对地值正常,,,,拆下了内存,CPU,MODEM。。显卡

最后确定是独立显卡板短路,拔掉显卡后,正常出3,5V,正常触发

查图显卡B+引脚,,,,,,,,

由于手头上机器多,没去量了,,就直接3V,1A烧。。。显卡板上的B+点。。

PC1电容发烫,拆下量68欧,就它了。。

接下来,不说了。

B+引起无3,5V,比较常见,这一例,显卡板上电容短,比较少见,写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显卡板电容坏了。

网友:
惠普的友谊款机型也是老爱烧显卡后面的电容了 还是I5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