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LA-4495P待机0.002无3,5V,

楼主(2013-05-18):
ACER 4736G LA-4495P待机0.002无3,5V,
ACER

网友:
原故障是掉电,清尘后,还掉电,拆掉NEC大电容后,待机0.15A,微短,
3.5V蕊片TPS51427发烫。
VL短路

网友:
加换330电容时,粗心大意搞短了,CPU背面的一个点,,,没去查是什么信号,,,,,导致VL短路,,TPS51427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