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main biard 内置元声接耳机正常

楼主(2013-05-18):
k42jc main biard 这是主板上的号。  机子是个P42JC。   声卡芯片ALC269.   13脚一直2.16的样子。  插拔耳机电压无变化。  没找到原因,有没有那位朋友修到过此问题的。   求那位有图纸的朋友上传一份。 求解ya!!!

网友:
只有全套的点位图

ASUS K42JC点位图.zip

网友:
点位图有了。 看得不是 很明白。  继续求助中。有个K31不知是个啥。

网友:
没有一模一样的  图纸只有差不多的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如果是內接有聲音  而外接無聲音的話

此腳座很容易壞以及照片中腳座旁邊那顆3支腳的零件

网友:
这个三脚的元件是什么极性的。 三极管也不是。   场效应也不对。

网友:
按照5楼的查查   他似乎是售后的哦

网友:
功放 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修好了。     小三极管上方有一个元件没了。 可能是取座子不小心搞掉的。   加了两个电阻11K(10K就不行) 感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