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屏不亮问题

楼主(2013-05-18):
该机开机正常不显示     外接进系统一切正常       摘掉高压条开机有影子     用通用高压单接屏上的灯管正常
     我换过高压     论坛说屏线有问题      淘宝看了下屏线要80多
想了想     先拆机看看吧      一测量发现屏线接口处的一个保险坏了    就高了个0欧电阻上去      装一半开机屏亮了      反复测了都没问题      装好机后装个系统交差了

网友:
上一份图吗

网友:
保险被0欧的电阻代替了,能行吗?机子是亮了,但是这样不好吧!

网友:
电阻F8坏了       接口背面也有两个电阻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一个月后客户不来电话     就证明没问题了       到时候再补充

网友:
后极没短路的话我也就是这么干

网友:
l屏上的保险吗?

网友:
后级正常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最好是保险换上去   保险点

网友:
零欧姆电阻可以代替,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