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用8205风枪加焊的师傅进,求救!

楼主(2013-05-18):
以前一直用853预热台做下温,850风枪做上温,练了很久了做台式NV桥,显卡成功率有80%,以前的850都是离桥5-6厘米,300度,几乎都没有鼓包的。然后去实地学习听说8205柔和旋转风加焊更好用,买了回来感觉吹桥锡融的时候是快了点,可是做了3片3片桥都鼓包了,离桥6厘米,风速从4档降到2档都试过,温度250-300都试了还是鼓包,尼玛就是爱鼓包,哭死了

这样的853+850土炮已经做了一年桥。别跟我说什么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的,这种小白错误杜绝N年了。

求经验!!!怎么大家都是8205加焊好,我却做鼓包这么多,晕死,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3-6-10 14:18):
问题已解决,关帖子

网友:
是不是还是温度高呀

网友:
最好用温度表测一下实际温度

网友:
你确定你的8205风枪显示的温度是真实温度吗,还是测一下温度再找鼓包原因吧。

网友:
     不要以旋钮刻度和数显温度为准,最好用温度表监测一下实际温度。就是基地卖的BGA返修台也配得有一只监测温控探头来探测实际芯片周围的温度。不要完全迷信风枪的刻度和数显温度,实际温度为准,320摄氏度也不会把芯片吹坏(时间要掌握好)。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出风温度不均造成的啊

网友:
换司登利试试吧

网友:
8205 我几乎不用

网友:
起泡肯定就是温度不均匀造成的,应该是你的出风口太小了。。或者离芯片太近了!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现在连AMD北桥都能做了。台式的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

一,芯片预热去湿气,二。预防变形,三,工具工多手熟,拿下来的跟BGA下来的没什么区别,几乎可以做到无掉点。8205使用跟850是不同的。

想起我在实地的时候,拿360T做了一个NV桥结果爆了,土炮都没这么惨。意思不是说哪个哪个工具好,而是要掌握好,要懂它的性格。掌握不好,上W的BGA也没用。解决很久了,关贴子

网友:
哦 原来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