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风枪焊显卡鼓包求助

楼主(2013-05-18):
以前一直用853预热台做下温,850风枪做上温,练了很久了做台式NV桥,显卡成功率有80%,以前的850都是离桥5-6厘米,300度,几乎都没有鼓包的。然后去实地学习听说8205柔和旋转风加焊更好用,买了回来感觉吹桥锡融的时候是快了点,可是做了3片3片桥都鼓包了,离桥6厘米,风速从4档降到2档都试过,温度250-300都试了还是鼓包,尼玛就是爱鼓包,哭死了

这样的853+850土炮已经做了一年桥。别跟我说什么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的,这种小白错误杜绝N年了。

求经验!!!怎么大家都是8205加焊好,我却做鼓包这么多,晕死,该怎么办???

网友:
现在NV的台式板,做芯片,用BGA上部一般到225,下面到270,做什么都不鼓包了,你那没试过,我以前刚开始搞的时候就直接下面320度吹上来,上面280,也可以搞的,哈哈,板子变形大,哈

网友:
我也是用的853预热台,风枪也是柔和旋软风,但是型号是858D。比850这种强悍的风枪加焊好用。

我的是在淘宝买的正方形的大风嘴,比BGA大一圈就好,风嘴距离芯片5毫米左右,风速3,曲线我是上150下150,上200下200,上230下230,上260下260。一般有铅的在200就ok了,无铅的98这种大芯片也就在260搞定了,成功率90%。

毕竟是土炮,工具还是要自己多多去磨合找到合适的温度和时间。

网友A:
风口温度和以前850肯定不一样啊,用多大的风口?板子去湿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口温度和以前850肯定不一样啊,用多大的风口?板子去湿了没有

何谓板子去湿呢?

网友:
   表示用土炮的都是神级人物

网友:
我怎样就灌水了,就是灌水的你至于一下扣我10分吗,太狠了吧,回个贴才赚多少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烤箱子烤  把水分先去掉  不然很容易鼓包  这是常识。。。。。。。。。。

恩,谢了,这个还真没注意过,都是直接去胶,然后开焊

网友:
嗯,没有烤箱也不要紧,用预热台先烘烘干,再做就好了的

网友:
我做这个一般都是做2次 第一次是预热160多度  我用的这个比较老了

网友:
温升太快不是好事,板子里湿气没排出肯定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