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液晶显示器 屏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第一次接触维修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通电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1。由于液晶屏灯管线损坏  故拆屏换灯管(新) 屏上有灰尘 用手和抹布擦过 安装过程中曾用暴力安装
2。换电高板之后 现象如下: 请问 是屏的问题?  屏坏了? 还能修好吗?
无法上传图片??? 请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大家

网友A:
上面的软排线掉了,发去压屏一般都可以,没保障

网友:
屏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软排线掉了,发去压屏一般都可以,没保障

软排线掉了     软排线是什么    我是新手       什么都不懂

网友:
很难修    建议楼主换个吧

网友B:
暴力把软排线弄糟了吧 仔细看看有没有把软排线弄断 没有的话发去压吧  但是没有保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软排线掉了,发去压屏一般都可以,没保障

屏不就是一块类似玻璃的很薄的屏吗? 软排线是插在一体板的那四个线吗? 发去哪里压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暴力把软排线弄糟了吧 仔细看看有没有把软排线弄断 没有的话发去压吧  但是没有保障的

软排线是在屏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排线是在屏上吗?

是的 在屏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在屏上

谢谢 拆开再研究下 记录下问题的现象
压焊机压屏? 没有保障指的是 1.压的过程中可能损坏2.压好之后不保修
这个压屏大概需要几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拆开再研究下 记录下问题的现象
压焊机压屏? 没有保障指的是 1.压的过程中可能损坏2.压好之后不保修 ...

具体多少那就不知道啦  你在论坛上问吧 有专业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多少那就不知道啦  你在论坛上问吧 有专业搞这个的

好的 谢谢 自己搞下 第一次接触这个 业余爱好者

网友D:
这个一般都不修吧,反正我家都不修,都是直接建议换屏,要不换显示器,安全可靠,而且你貌似也没检查是不是屏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都不修吧,反正我家都不修,都是直接建议换屏,要不换显示器,安全可靠,而且你貌似也没检查是不是 ...

嗯 拆机 检查下 学习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都不修吧,反正我家都不修,都是直接建议换屏,要不换显示器,安全可靠,而且你貌似也没检查是不是 ...

是不是屏的电路板与屏的绿色的链接线 叫软排线

我看了下没有断啊

只是屏的一个小角碎了一小块 非常微小

网友E:
屏坏..奇美屏..COG工艺..弄坏COG..或者玻璃边缘破角....算是交了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坏..奇美屏..COG工艺..弄坏COG..或者玻璃边缘破角....算是交了学费..

嗯 重新拆解了一下 故障依旧 COG是个液晶模块? 能换吗? 屏玻璃边缘的确有破角了,只能换屏了吗? 谢谢

网友:
仔细观察了下 玻璃边缘的确有东西 还有一串字符标识 ............屏废

LCD(液晶显示屏)会有线驱动电路来进行控制,水平方向叫门驱动(Gate Driver),垂直方向叫源驱动(Source Driver),这些集成电路(Chip)要放在哪里,就成了LCD的技术。

COG是Chip On Glass的缩写,就是驱动芯片直接绑定在玻璃上,透明的。这种LCD特点为
1、工艺简化。直接将IC邦贴到LCD屏的导电极上,减少了焊接工艺;
2、体积比COB(Chip On Board)大大缩小,更易于小型化、简易化和高度集成化。将PCB线路直接制作在LCD屏上,因此广泛用于需减少体积的便携式整机产品,如手机、PDA、MP3、手表、信息电话、手持式仪器仪表等,并可延伸至TFT后工序;
3、直接将IC倒装邦贴到LCD屏上,不存在IC变形等问题。

网友F:
是屏排线那边的角破了吗?若是的话很可能是伤到ITO线路了,那样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屏排线那边的角破了吗?若是的话很可能是伤到ITO线路了,那样就只能换屏了

右下角的地方 坏角的下面有一串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