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110W 不开机

楼主(2013-05-18):
手上一台明基G2110W 的显示器不开机 拆机看电源板有5V主供电 灯管测试正常 驱动板也有5V 3V转换电压 开关也有电压 就是按下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 请问这怎么查啊?
不开机

网友:
查一下按键 有没有正常

网友:
指示灯不亮,说明ON/OF没电压,你说的开关电压时按键上的电压吧3.3.描述不清啊,要是我先排除各电容二极管肠管无击穿,然后直接挂个通用高压板,成或不成都能判断了,

网友:
哎 最后只能换个驱动板了 估计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开关键

网友:
小按键没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