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CPU内置显卡无供电

楼主(2013-05-18):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K53SD机子,双显卡的,开始是无待机电压,拆开没发现进水 氧化现像,查是MOS管19V不过,量了后级没短路后,换了一个MOS管后,有待机,按开机后发现电流能跑到1.0A左右,不显示,查电压发现CPU内置显卡供电没有,CPU电压正常,CPU内置显卡供电芯片是跟CPU供电芯片同一个IC,95831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故障,请各位高手说说,应是那里问题?要检查那里?CPU换过一个了。是否双显卡的机器,这电压是自动切换和关闭的?

网友:
这图是三星上的,没找到K53SD的图纸,三星的是另外一个芯片供电 CPU显卡的,45 46 47 48 这些空脚就是供内置显卡部分的

网友:
我有一台、CPU无供电的

网友(2013-06-30):
接到一台开机不亮的刷了BIOS不行 板太薄 不敢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