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加焊南北桥要不要在桥边上涂焊膏?

楼主(2013-05-18):
360加焊南北桥要不要在桥边上涂焊膏,再把焊膏用风枪吹到桥里面去。

网友:
最好加点焊膏

网友:
加焊桥 最好干点焊膏 让他更容焊上

网友:
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加助焊剂。

网友:
不管用什么来焊,加焊膏是必须的

网友:
那必须要加焊膏的

网友:
怎么感觉这样的帖子是多余的呢,一般找本笔记本维修的书,或者问问师傅都可以解决,焊膏的作用就是帮助焊接,BGA摘桥 加焊 都要加一些,第一温度容易掌控,第二 有助于焊接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