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答一个疑惑

楼主(2013-05-18):
笔记本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能通电但是屏幕无显示,再按开关(马上松开)能关机,再按开关也能通电还是无显示,再按开关(马上松开)也能断电。
一直没搞懂,我的理解应该是无显示的话,需要长按开关才能关机的嘛?

网友:
换过内存那些没有 哥们你这样说 没说清除  很难解答的

网友A:
笔记本不熟悉,反正我就知道台机的话,dos状态按一下开关就关机,不必4秒

网友:
开机跑码,笔记本和台式机一个道理,台式机不插显卡,也可以开机,笔记本不过显卡和内存,也可以开机,同时关机也可以,意思是开机关机,和点不亮屏,是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不熟悉,反正我就知道台机的话,dos状态按一下开关就关机,不必4秒

台机不亮屏的时候不必4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肯定换过嘛

那多半是显卡问题啦 显卡过不了也会是那样

网友:
能上数码卡吗,跑下看真正开机吗,开了就查液晶屏开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