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是什么谁来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3-05-18):
EC是什么谁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随便找本书就知道,EC就是一个十六位单片机,EC在系统中的地位绝不次于南北桥,在系统开启过程中,EC控制着绝大多数重要信号的时序。在笔记本中,EC是一直开着的,无论你是在开机或者是关机状态,除非你把电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
一般 笔记本中IO可以代表EC 开机芯片

网友:
笔记本的EC是不是就是台式机的IO啊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我是修主板的是IO吗

网友:
笔记本的EC控制的东西比台式机IO控制的更多,不过也可以简单的把他理解成IO

网友:
也可以说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因为所有电压都是它开启和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本书就知道,EC就是一个十六位单片机,EC在系统中的地位绝不次于南北桥,在系统开启过程中,EC控制着 ...

你直接说是IO不就完了还整那么多没用的我晕、、、、、

网友:
有上传笔记本EC资料的吗

网友:
最近老是遇到台式机上CPU能触发有供电 不跑码 6秒左右自动关机  随后又自动开机  又自动关机  不停的循环 CPU也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 把CPU去下就不重启了   是CPU供电芯片缺电压吗

网友:
EC就是超级控制芯片

网友:
就跟IO差不多

网友:
EC就是主板的嵌入式控制器,用于管理计算机的电源时序、工作状态、温度控制、电池管理等。通常是与主板的键盘控制器、IO集成为一个IC,也有的用好几个IC组成的控制电路(比如IBM)。
也可以这么理解:EC是带有管理程序的一个或一组IC(或电路)。EC的程序通常都存在EC芯片内部的存储器里(这种芯片通常都贴有一引纸或点有彩色的点),但也有的EC的程序是存放在主板的BIOS芯片里,所以通常我们见到的笔记本主板就有两种基本的EC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