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的M26GT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5-18):
打主板内存部分的供电,发现主板的内存没有供电,内存供电的芯片是F72815SG的,更换后故障依旧。查外围没有发现主板没有坏配件,查看第三脚VREF没有供电,这个脚连接到F72830SG的第10脚,测试F72830芯片的供电正常,找旧板上拆个下来装上就正常,后面测试VREF的这个脚是0.88伏。

网友:
基准电压一出来 神马都是浮云  恭喜楼主又轻松干好一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是不是内存VTT总供电的一半才算正常呢 VREF这个电压可以在内存槽旁边排阻上可以测到吗

这种板也是不好修的,刚开始换芯片 F72815,不行,测试芯片的第7脚的FB的有1.0伏的电压,以为开启了内存的供电,后来想想这个VREF的电压时基准电压,翻过来跑线路到USB端口旁边这个芯片。是这个芯片开启内存部分的必要条件。

网友B:
学习了,F72830是什么的供电芯片?是它没有发出VREF供电吗?F72815的第三脚的VREF是F72830的第10脚发出来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华硕的主板,无内存供电,原因却是内存供电控制芯片供电端对地电容短路了...

网友C:
不太明白VRTF是什么

网友:
双敏的要先有内存供电才能触发吗

网友(2015-07-07):
这种主板 不和爱桥虚焊嘛! 斯巴达克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F72830是什么的供电芯片?是它没有发出VREF供电吗?F72815的第三脚的VREF是F72830的第10脚发出来的 ...

主板上電時序管理控制供電芯片.不是F72830SG芯片没有发出VREF供电,这里F72830的第10脚工作电压一般是3.3V,中间与F72815SG内存供电芯片F72815SG相连线路应该有经过串联分压电阻连接F72815SG第三脚。

网友:
没内存供电算是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VRTF是什么

就是基准参考电压。

网友D:
应该是0.8的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0.8的基准电压

这里基准电压是由外部输入提供的,由内存主供电电压输出值大小进行调节。

网友E:
我记得是第一脚把! VERF 0.9V左右 的样子。你这个板怎么是第3脚?

网友:
看错了,你说的是F72815第3脚。我以为是内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是第一脚把! VERF 0.9V左右 的样子。你这个板怎么是第3脚?

不是这个内存供电的芯片F72815SG本身1脚应该是BOOT自举升压信号引脚,同时通过升压二极管和电容连接内存供电MOS管G级。

网友:
如果V_REF这个电压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过内存的。

网友F:
VRTF这个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嗯,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RTF这个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只是参考作用而已,相当于是标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