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内屏不亮

楼主(2013-05-18):
本人昨天接了一台DELL N4010,上电感觉显卡问题,ATI显卡,加焊不行,换了一个说是全新的,外接可以点亮,内屏不亮,重换显卡一样的,不知哪位老大修过同样问题,给指导一下,不胜感谢
显卡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
不要盲目的做显卡 看下显卡发出有没有读屏的信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LED-EN有没有啊?

网友:
查屏接口定义

网友:
不会是像CQ40那样要屏的反馈吧,你还是得打屏线接口的数据和时钟吧,还有lcdvdd看看

网友:
CQ40的是没有屏反馈显卡就不发出LCDVDD,但是数据和时钟能采测到。LCDVDD是显卡发出控制信号产生的。具体这款机子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检测到屏幕吧,前几天接了个坑爹货,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直接判断显卡坏了,换了显卡,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以为显卡坏的(测试版),换了个新的芯片还是一样,LCDVDD没有,晕死了,后面换了个屏了,点亮正常,把他的AB壳拆开,坑爹啊,自己拆开了连屏线也没插上,害死人啊,我说怎么屏一点反应都没,麻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