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USB坏换后还不显

楼主(2013-05-18):
联想G450开机不显。发现一个USB接口坏供电的芯片也坏了。,换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不显示。刷过BIOS无果,开机能过内存,按键盘大小写灯有反映,,外接无显。。难到真的是显卡坏了。?

网友:
机器是两个故障 ,USB坏了,显卡还能坏了?电流跑到哪里 什么显卡ATI的卡坏的不多,先加热下试试

网友:
先从简单的来,USB下手。

网友:
N卡,是啊。USB坏了换了后还是不显。。电流到1。1几  裸板  机子因该都开起了的 因为大小写键盘灯按起都有反映。

网友A:
换个一样的USB。要不还是不亮。。或者干显卡

网友B:
AMD芯片的北桥好多坏的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各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重植试试,成功率也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一样的USB。要不还是不亮。。或者干显卡

这个与usb联系不大吧!  只是不短路就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芯片的北桥好多坏的

这个是INTEL 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各组电压正常吗?

电压因该都正常吧。。因为开机按键盘大小写灯有反映。

网友D:
usb先搞定,据说这款机器,usb不显示是通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先搞定,据说这款机器,usb不显示是通病,试试。

上面不是说了吗。USB搞好还是一样不显。。

网友:
  先别急着去干显卡   先量下各个电压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E:
按键盘灯都亮那机器100%已经亮了。G450要在BIOS里面设置为VGA时外接才会亮的,你接上屏后估计是能正常显示了。你是想把外接显示修出来?接屏能正常亮了???要是把NB也杀了,那就可大可小咯、别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键盘灯都亮那机器100%已经亮了。G450要在BIOS里面设置为VGA时外接才会亮的,你接上屏后估计是能正常显示了 ...

我的是外接不显。。内屏也不显

网友:
大小写有切换有反应,应该是亮了,应该是显卡吧,显卡受控

网友:
先打下USB阻值,还有拔了屏线接外接能亮不?

网友:
外接试一下看看.做一下BGA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键盘灯 大小写 可以切换 说明板子 没问题 可以 考虑 下 屏和 屏线 不 是 什么机器外接都亮的

网友:
多看下显卡和蓝桥那边的的线路把 要是因为蓝桥影响北桥 北桥影响显卡可能虽然不是很大 但乜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外接不显。。内屏也不显
内外接不显,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故障是清屏现象还是黑屏,刷个BIOS试下,最后就是显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