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信号D/C#和BL/C#变化引起充电故障

楼主(2013-05-18):
修本子好难!近一个月了找不到问题。充电芯片换过PU4,PQ5换过,CPU换过,内在换过。故障一样!

联想LE9  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二个加一块主有问题。首先排除电池问题!为什么? 就是关机后可以正常充电指示灯长亮。你要想开机充电问题就来了充电是图标一会出来一会下去,充电喇叭声音也是一响再响这样反复。充电灯也是一会出来一会下去!

图三测试了几个自己认为相关的元件。

但测试与 EC相连的这二个信号发现了问题D/C#和BL/C#

这二个信号只要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时他们都在同步跳变,现在能不能确定就是EC的问题,这二个信号受那个控制?不敢轻意动EC的原因是没有EC同时焊工达不到这个水平!请大家帮忙分拆一下!

网友:
单独用似乎都正常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腐蚀的原件

网友:
用可调的吗? 好像是适配器的问题哦 我有次也这样

网友A:
就是EC的问题,这俩信号都由IT8502控制.不换它还等什么.这芯片不难焊吧,又不是BGA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EC的问题,这俩信号都由IT8502控制.不换它还等什么.这芯片不难焊吧,又不是BGA封装.

EC换后故障一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B:
先断掉D/C#, BL/C# 对PQ8的控制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
开机
能否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掉D/C#, BL/C# 对PQ8的控制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
开机

出现问题时能听到丝丝和声音,用示波器测发现PQ5的8脚和567都有方波,出现问题时方波全有杂波出现,只要能充电就标准方波,此处杂波是什么引起?那边才是源头找不到!等一会我去掉PD4看看!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8脚如果有杂波
5 6 7 脚有杂波也是正常的

有杂波的时候,查一下ISL6251

网友:
监测下充电芯片的的充电反馈信号 2-11脚的电压,电阻有没有变值。还有PQ7是否损坏。

网友:
查下电池温度及I2C的总线,看有什么发现(前提是充电IC工作条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