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G460 I3机器独显的怪问题

楼主(2013-05-18):
拿到手上,是触发的,待机是0.04,偏高,按开关没有反应,还不出3 5V待机的,后面修好了,待机为0.01V,3  5V也出来了,触发可以亮机了,于是把他装起来,进系统半天才进去,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外接触摸板可以用,以为没有插好,重插过还是一样,后发现在BIOS下,键盘是可以用的,进PE和系统不能用,于时刷了BIOS还是一样,后来查的键盘接口那些数据和供电都正常的,后来没有思路,更换EC,还是一样,再刷一个BIOS看看,还是一样鸟样,方向转到触摸板这边来的,因为在网上很多人也是遇到这情况,其中插不插触摸板,只接键盘还是一样的,JP4触摸接口, 4脚供电正常,TP-CLK没有电压,TP-DATA有5V,插上触摸板量还是一样,没有电压, TPCLK  R236一边有5V,另一边没有,另一边是到EC和触摸板接口上去,直接飞线过来,有5V还是一样,故障没有变,都不知道如何修下去了

网友:
此机的下载两个BIOS,和图纸

联想G460+EC+BIOS+(位置U9板号:LA-5751P)25X20BVN1G.zip

NIWE1 LA5751P点位图 LA-5751P点位图.rar

网友:
另一个BIOS不能再上传了说此用户不能传那么大的符件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个山寨机,问题故障跟你一样,也是键盘可以在BIOS下可以用,进系统 PE 就不能用,南桥BIOS EC都干了,还是不行,最后把,触摸板连接主板的线重做了一遍,然后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明天我也把触摸板的线搞一根试试看

网友:
那个上拉供电不能直接飞供电的,因为经过电阻的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
我上次遇到是清华同方的电脑!就是不插触摸板键盘就只能在BIOS界面可以使用!要是进系统了,没有一个键是可以使用的!后来插上触摸板就可以使用了!你可以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直接走线好了吗???记得回复下

网友:
个人认为是你的EC型号没换对,或者就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