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主板接12V不通电,拔掉风扇会转?

楼主(2013-05-18):
intel原装865主板接12V不通电,拔掉风扇会转?
cpu 上下管都换了好的还是不行,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昏了。怀疑IO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接上4口12V 是不开机,风扇不转
拔掉14口12V,通电风扇会转

网友:
你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adp31开头的,如果是,那看看上下管旁边是不是有2.3个8脚芯片,apd开头,3110或者3418,如果有,把这几个换了,再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你的Cpu电路问题多点时间查查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特别是Rose499961584 的详细说明,我再试试看,有进展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