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的主板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3-05-18):
请教各位高手,1代的主板如何装系统啊,跟二代和三代的不一样,没有U盘启动这一项,用光驱启动也启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光驱太旧了,读不了现在的光盘?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放在别的电脑上面GHOST一下,然后重新安装到老电脑上面安装。

网友:
GHOST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嗯,这个方法我知道,试过也行,但问题就是要上门维修的话这个方法就不行了,人家客户就会说你这不专业啊?我就是想知道人家以前是怎么装1代主板的系统的?

网友:
你自己不会就换别人装呗.

网友:
把优盘做成虚拟软驱

网友:
带一个IDE光驱和光盘去就可以了,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上门装系统就这样的

网友:
1代主板是虾米主板?

网友:
带个硬盘,第一分区装个DOS和GHOST软件,到客户机上,设置好工具硬盘有先启动,就可以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