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张华硕P5OPL-A,故障为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18):
此板是从收垃圾人那里以我2红AMD坏板,换一张华硕主板换来的,上电,诊断卡档E0,更换内存无果,因些判断为不认内存,对于不认内存,一般先打内存2条系统管理总线波形,些波形信号是SB发出来的,哈哈,故障就在这里,看下图吧,

网友:
怎么到处断线的,有划伤吗?

网友A:
些板肯定是我前面几家电脑店,他刚收来的,在我们这小镇的,算的上芯片级维修的,只有2家,我在大街上,我前面电脑店还有5家左右,他们一般只卖,边拆个笔记本都吃力的,呵呵,一手坏板,所以修起来轻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些板肯定是我前面几家电脑店,他刚收来的,在我们这小镇的,算的上芯片级维修的,只有2家,我在大街上,我 ...

前面 的卖电脑的,连BGA是什么都没听过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内存到桥的AD线阻值解决故障也行吗

这2总线查了正常不行,就打AD线,打了不行,刷BIOS了BIOS刷了不行,就搞搞I/O,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断线呢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习惯用示波器看波形,一来可以看到电压,二来可以看到波形,三来可以看到没断线,如有断线,就没电压也没波形,没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打对地阻值,如对地在1000欧以上的,一般中间会有个三板管,打的时候直接打2个挨在一起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对地是600以下的,一般直连的吧,可以跟时钟芯片有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时钟信号 是不是直接跟时钟芯片相连的呢

不是的,INTER的是北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呢   是时钟芯片提供的吗

看情况吧,INTRE的,有时候内存旁边有个小时钟给内存时钟,一般都北桥过来的,AMD的时钟集成在南北桥合一的,AMD的CPU时钟是测不到电压的,因为中间有耦合电容,

网友:
时钟有6条,3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