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闪屏加横纹,按一下屏幕上半部位又不闪,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8):
DELL A840本,整个屏都有很细的横纹,间中上半部位会有贯穿整个屏的横向闪屏,但用力按一下屏幕的上半部件又正常回来,请问是不是有什么松动了?会是什么东西松了啊?我已经拆开了屏,想自己先搞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搞吧    我也遇到有有斜纹的机器   都叫客户将就用啦   要不就换屏   修的风险太大了    搞的不好都会点不亮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也有可能和屏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