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不用电池,直接接电源供电使用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3-05-18):
电池挂了,只能撑几分钟,请问如果把电池拆了,只用变压器供电,对电脑会有什么坏影响吗?

网友:
这个不会吧!   不要电池一样正常使用啊

网友:
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突然断电的话,有可能会对硬盘有损伤,别的没有什么问题,你的电池能撑几分钟的话,建议你不要拿下来,这样在突然断电时,机器也不会马上就掉电,还有时间关机。

网友:
最好使用电压电流功率匹配的【电源适配器】用变压器电压不稳滤波不良对本本没好处

网友:
换电芯可以救活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