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10SU 海尔C600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18):
客户拿来一台方正R310SU的机器,屏轴搞断,主板不开板,客气说修过主板就行了,屏轴他自己搞定,拆开机器,取下主板一年,是个二修机,是别人修过的。看到二修机就头疼,因为不知道上一家修的地方有没动过手脚。有没乱换东西。本来想修它,但是熟客。他也是接别人东西送我这里修的,我修不好,他就白跑一趟,只好开始动手。先目测检查了一下。主板3V 5V地方焊得乱七八。IO动过。3V 5V的芯片动过。电容也换过。量了一阻值。没发现短路,就插上电,待机0.02 按开机键没反应。
先把焊得不好的重新加焊一边。再上电,还是一样。开始查电压。这机待机是有5V的,无3V,发现无5V,网上找了图纸,查上电流程,这机待机时有+5V_LDO这个自举电压的,一量发现才1.15V,这下找到原因了,+5V_LDO是启动电压,这电压不正常。后边就无法工作,包括IO。看这个电压产生芯片人家动过,就想是不是别人是换了坏的上去,就东找西找,唉,没材料真麻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花了大半天,在别人家翻出一山寨上网本的料板,找了一个,换了上去,还是一样,这下就怀疑是后级问题了,一下线路图,后级还挂很多东西。并且位置都不好找。头都疼了。先对着线路图,断开IO边上的PQ11 R41 不行。不想太浪费时间了,概然是后级问题,并且是电压拉低。说明是有短路现像,好了,不费力去一个个试了,决定用烧鸡大法,用电后一摸,发现是3V的MOS管发热。呵呵。问题找到了,找了一个下桥的MOS管换上。待机变成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就正常开始跑动。装上散热片,屏,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顶一下你,打字跟我打的一样,错字多哈

网友:
l场管直接量没短路,拆下仔细量阻值变小了一些,不注意量不出来。

网友:
好啊 这个机器不好修

网友:
场管是P管控制接地那种把

网友:
3V的下管不良,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呵呵。看来上家因该是不会看图纸的。。。

网友:
我也修的蛋疼

网友(2014-07-14):
呵呵    说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