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能让笔记本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3-05-18):
BIOS里面没有CPU风扇调节的选项,CPU风扇去到50多度都不转,过了60才转,很不放心,有软件能让风扇一直转吗?

网友:
什么牌子,去找BIOS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升级版本说这问题的

网友:
不接风扇的控制脚啊

网友:
不解风扇的控制有的可以
软件控制风扇的很少
建议直接飞线5V 解决

网友:
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调整风扇转速,等的BIOS

是DELL A840的本,A3版BIOS,BIOS里面没有关于风扇的选项,连CPU温度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ELL A840的本,A3版BIOS,BIOS里面没有关于风扇的选项,连CPU温度都没有

DELL的有专门的风扇控制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