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19的维修

楼主(2013-05-18):
华硕945主板。诊断卡跑码跑到19.显示器无反应。内存换过。求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开机就是19还是跑几下19。

网友:
如果开机就19那就查一下CPU供电,或者换个U试试,要是跑几下码的话,就像2楼说的刷BIOS,在不行就加焊CPU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