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西数500G蓝盘无法用GHOST重装XP

楼主(2013-05-18):
一客户拿来的西数500G蓝盘,重装系统无法用GHOST.用DISKGENIUS重分区后,还是老样子。总在点开GHOST后还没出GHOST的字符(只出两个界面的外框)时就卡住不动了。鼠标还能动,但GHOST无响应。一时又没有安装版的XP.(硬盘SATA模式改过了没有用).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有?--这个硬盘接到另一台机上,也是同样的毛病。这西数盘真是不好搞,请教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3-6-13 20:42):
问题解决了。开始我是全部分区删除了,隐藏分区项是黑的,所以没注意。分区后再次进分区,看见里面有删除隐藏项。然后是删除,重分区,再重写MBR。搞定了。因为密码忘记了登陆不了,所以这阵子都没有回复大家

网友:
用PQ分区看看,不行的话,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A:
换个硬盘看看这个机器可以装上系统不 ?客户拿来的盘没准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看看这个机器可以装上系统不 ?客户拿来的盘没准本身就有问题!

接别的机子上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坏道,也重新分区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别的机子上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坏道,也重新分区了,没有思路了。

你换过别的硬盘试了吗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问呢?换个电源看看,有的电源不行,也会导致此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