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hpCQ40维修

楼主(2013-05-18):
Hpcq40板号:la-403p
客户送修,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8,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本想捡了个大便宜啊,小金拆机,果断到网上下了个bios,刷好,还是一样的现象!!!!!!尼玛
那就拿表来看看呗。开关上有3.3v高电平按下也有跳变,开始查EC的供电,有电3.3v无意点到5vmos管的D级,发现上管只有12v的电压,奶奶的保护隔离看来还有问题,当测量到pq103

脚为19v5678脚却变成了12v,
果断的拆掉PQ103测量不管是反向还是正向都是120Ω,嘻嘻,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保护隔离的pnpmos管换上,跟小金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一加电。。。。。。。。。。。。。。。。。。。。
尼玛悲催了。。。。。。。。。。。
大短      眼前火光一闪     一股青烟飘上来啊
我勒个去,那个郁闷啊。。。。
上表测公共端对地阻值只有200左右了。。。悲催啊
后来发现CPU上管的一个滤波电容挂了

,烧黑了
拆掉公共点还是只有200Ω左右,看来还是有mos管软击穿啊。下班了明天
在搞吧
今早一到店里就开始搞
pq701

是发现了元凶 拆掉pq701阻值正常了,料
板拆了npnmos管换行,在测一遍,没发现什么吧
插电源,尼玛涛声依旧,待机正常,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后来又下了
bios,加电有跳变开电流0.9还在往上走应该亮机了外接看了下有显示,断电直接装机,当装好后,才发现悲催的事情又来了,开机报错701.什么mood什么什么,要按两次回车才可以进系统,肯定不对啊,郁闷的拆机有开试了,拆机的同时 在群想弟兄求bios.一位网名叫滕州尚地阳光的兄弟,共享了一份,拆好后刷进,此机终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