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DELL 700M 开机要BIOS密码,求BIOS文件和刷BIOS工具

楼主(2013-05-18):
今儿收到一老本子,型号DELL 700M ,客户忘记密码了,一开机就要输入密码,目测是BIOS密码,求BIOS文件和刷BIOS工具,

网友:
一般只要电池放电BISO就可以恢复出产设置了。

网友:
这个试过了,对这个本子无效的

网友A:
把bios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求详解,什么编程器?

网友(2013-11-24):
楼主解决了没有哦我手上刚好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