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长城网星ATX-2800修长城BTX-500se求指点

楼主(2013-05-18):
有一长城BTX-500se爆了保险和p1014ap06,在身边刚好有个升级电源换下来的长城网星ATX-2800打开后看见里面有p1014ap06就拆来换上后没5v电源电压,查p1014ap06(1)脚电压在5v-7.5v来回跳动,查到T1的脚位交流电压为0,再看长城网星ATX-2800的T1和长城BTX-500se脚位相同拆下来换上。p1014ap06(1)脚电压在7.5v,T1脚位有10v交流电压。再测紫色线有5v电源电压。启动电源各个电源电压都正常。现在加了3块硬盘烤机中。现在有个问题问下各位大侠这2个T1互换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BTX-500se的T1是EET-19-17,长城网星ATX-2800T1是EET-19-05)

网友:
没什么事的,只要规格一样,现在你都换过了,能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上面芯片7脚是交流电经电感和二极管整流,再经电容滤波,给芯片7脚供电的,应该是原来那个电感漏感,所以电压不稳定,现在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变压器规格变了,可能跟原来的功率不同了,

网友:
说的那个电感是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网友:
恩恩,看错了,1看成7了,这个电感在这里不是起储能作用的,因为输入的是交流电,电感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他是跟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电路,电感一般是在开关电源上管s级跟电容组成储能滤波电路,或者是串在直流电路中,也是起储能作用的,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电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一般是用在接口电路中的多吧   也有电感量大小规定吗

不是啊,电感在供电电路中最多,电感也是分电感量大小的,一个大的电感肯定比小的电感量大,这是肯定的,一般在供电电路中电感越大越好,当然密封的会更好一点,跟材料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应该说楼主的运气好吧,一般不能换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应该是供电接口电路中比较多吗

供电电路跟接口电路是两个不同的电路,当然一般接口电路里一般都是由供电电路供电的